齿轮齿条啮合

楼主(2018-05-11):
请教下各位朋友,如何让速度不一致的齿轮齿条能够正常啮合,意思就是说齿轮齿条一开始是分开的,速度不同,但是在将要啮合时可以保证正常啮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方案,个人的想法是能不能在控制方面入手,监测齿条的运动速度,从而控制齿轮的速度相一致,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比如从结构设计方面着手,谢谢

网友:
加个离合器怎么样

网友:
也不行,离合器的前提是齿轮要先啮合在一起,其中一个空转,再想想

网友:
不知道,应该做不到

网友A:
可以考虑辅助齿轮,目标齿轮是属于脱离状态,加一个辅助齿轮和齿条啮合,同步带搞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辅助齿轮,目标齿轮是属于脱离状态,加一个辅助齿轮和齿条啮合,同步带搞定即可

这的确是挺好的方案,适合目标齿轮和齿条相差不远,我这里面齿轮和齿条大概会有二三十米远的距离,这样的同步带不切合实际

网友B:
准备啮合时相对速度如何?

网友C:
在啮合点啮合的瞬间必须保证两者的速度一致。

网友D:
在这里。
以前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只不过那是两个齿轮。
楼主找找看,有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
以前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只不过那是两个齿轮。
楼主找找看,有没有解决。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看,主要是找个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备啮合时相对速度如何?

相对速度大概在±10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啮合点啮合的瞬间必须保证两者的速度一致。

是的,在啮合的时候必须保证速度一致,问题就是怎么能确定是一样的速度,不知道怎样消除相对速度

网友:
速度不一致,或者啮合时角度不匹配,都会造成打齿磨损,装置可靠性很差,不看好这种思路解决。

网友:
如果直接啮合的话肯定有冲击的并且还不小,我觉得加个弹簧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以前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只不过那是两个齿轮。
搜索找找看,有没有解决。

网友:
加一个离合器可以解决,啮合的一瞬间有打齿现象,啮合进去就可以了。如果非要非常平滑的啮合,需要准确计算齿条和齿轮的相对关系,确保齿准确啮合。这样的话还需要增加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E:
难度太大了,保持同速还好办,怎么精准啮合不撞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度太大了,保持同速还好办,怎么精准啮合不撞齿呢?

是的,啮合的瞬间很难控制不撞齿,

网友(点评):
增加个半齿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