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受力分析软件问题

楼主(2018-05-12):
我是做3C行业的,想问一下你们做这行一般会做受力分析吗,一般用什么软件啊,像我就会SolidWorks里面的simulation,感觉不专业啊

网友:
机械行业的用ANSYS和solidworks软件比较多,ansys多用于比较复杂的零部件结构分析,ansys界面感觉不怎么好用,不过ansys跟solidworks软件现在也有接口。其他行业也有自己的结构受力分析软件,比如建筑行业。

网友A:
怎么看出不专业的,拿眼睛看的吗,那厉害了,我的哥。simulation从1983年成立,到现在,历经三十多年,让您老人家两句话打发了,你比特普朗牛

网友(点评):
哈哈,可能觉得使用方便就没那么高端了

网友(点评):
同理 我以前一直用UG的分析 用SW的时候怎么感觉这么无脑 当时就觉得 UG的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不专业的,拿眼睛看的吗,那厉害了,我的哥。simulation从1983年成立,到现在,历经三十多年,让您 ...

没没没,因为SolidWorks专业做建模的,受力分析这一块可能不是强项,所以觉得它这一块本身就不怎么专业,当然这是个人意见,因为我自己受力分析也用这个的

网友(点评):
误差不大的吧 上次我算个长轴的扰曲 自己算了 受力点弯曲4MM SW软件分析 6MM 我感觉挺准的!!!

网友:
最烦相当然。。数学不就是买菜算个加减法嘛,你拿他去算弹道,你会不会觉得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