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用过POLIZENE材料?

楼主(2018-05-12):
POLIZENE材料国内叫什么名字?能不能买到?或可以用什么材料替代?请社区高人解答,先谢谢!

网友:
有问题找百度哈

Polizene是 英文 UHWM PE
  就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是平均分子量在200万以上的线性聚乙烯,它所具有的耐冲击,抗磨损、无油自润滑、耐低温、防腐、以及卫生无毒等综合特性是一般塑料无可比拟的,因而被誉为"令人惊异的塑料"作为一种综合性能优异的新材料,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化工、石油、造纸、纺织、矿山、冶金、机械、船舶、食品、环保、医药、运输、电气,休闲体育等领域都有其泛泛身影,它的耐冲击强度是钢的7倍,ABS的5倍,尼龙的3倍,甚至在-196℃也能保持韧性,加上它不粘结,不堵塞,消除噪音等特殊性能,可大量取代铜,不锈钢,其它有色金属及其一般塑料、橡胶、皮革等材料,根据它的制品质量轻,加工容量,维护简单的特点,可用于制作各种机械零件。如:齿轮、链轮、滚筒、托辊泵叶轮及皮带的护轨,耐磨带等,并在复杂及恶劣的环境中,也能成为理想材料,随着技术的发展,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一新材料将呈现蓬勃生机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能量。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看过了,不是我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