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防水箱体设计

楼主(2018-05-12):
户外的箱体

户外的箱体

        一个户外的箱体,里面有检测仪器,现在要考虑图中画红圈部分的防水,也就是外罩与封板之间的防水,兄弟们有赵反面经验的,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指导指导。我现在考虑:封板与罩之间加密封垫,依靠上罩螺钉压紧,防水。

网友:
我觉得加密封垫可行,以前做一些需要防水的手板,基本都是通过密封垫实现的。

网友A:
里面有检测元件,封板要常拆卸吧?用螺栓和密封胶条密封也可以,但是,时间长了,密封胶条老化了,螺栓周围会渗水,密封也会失效。
箱体上开口的地方做成向上的翻边,封板做成向里扣的滑动封板,可以吗?拆卸时,从一端抽出来。结构上你还可以再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检测元件,封板要常拆卸吧?用螺栓和密封胶条密封也可以,但是,时间长了,密封胶条老化了,螺栓周围 ...

我这个主要是上下两端安装的,不是正面安装的

网友(点评):
打上玻璃胶进不会进水。

网友:
建议按如附图所示密封胶条做钣金结构,这些胶条防水效果不错,之前我们做沉水试验设备经常会用到

网友:
3、5楼的方法都可行,由于侧面可拆卸,建议用5楼的方案

网友:
防水还是防潮?防水用卷边,防潮用密封。如果不需要视觉美观最简单的办法是遮挡

网友:
端面压密封圈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