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同步带许用应力的问题

楼主(2018-05-12):
如下两图所示,以H型同步带为例,手册上许用工作拉力2100.85N 带宽76.2mm
那么:单位带宽许用拉力2100.85/76.2=27.57N/mm
但是 GB/T  13487上参考力为220N/mm
相差有点大啊,我哪里理解错了?以哪个标准为好?

手册上的周节制同步带许用拉力

手册上的周节制同步带许用拉力

GB/T 13487上的抗拉强度表

GB/T  13487上的抗拉强度表

楼主:
有没有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A:
你比较的不对。220是计算伸长率的参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比较的不对。220是计算伸长率的参考力。

那拉伸强度270N/mm按我理解是单位宽度同步带超过270N会被拉断,参考力在220N时拉伸率少于4%,而手册上却说许用拉力2100N,换算下来就有些差距了。所以想请教下说270N/mm的拉伸强度中/mm指的是什么尺寸?我在手册上查到周节制同步带的许用拉力,却查不到圆弧齿型同步带的,所以想着换算一下。

多谢大侠指教

网友B:
其他数据有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他数据有问题不?

数据一个是 GB/T  13487-2017上的,一个是机械手册第3册的表13-1-76中的,数据应该是没错,只是我有点困惑了,理解有些出入,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许用工作拉力"是根据什么来建立的,涉及到“失效准则”和“安全系数"的问题。

网友(2019-01-23):
同求解答,也想知道圆弧齿的同步带的许用拉力

网友:
270N/mm,应该是1mm宽度的带能承受的最大拉力是270N。

网友(2019-03-18):
应该一个是拉伸变形力,一个是拉伸断裂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