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定位设计问题

楼主(2018-05-12):
如图,一螺杆,下面有一个植绒套。现有设备有八个油缸均布,需要做8个铆头,同时还需要做一个可以使螺杆跟植绒套铆接前定位的夹具。有什么方案么。求大佬们指点!

楼主:
需要设计呢

网友(点评):
假如螺杆就一种尺寸的话,找一下自定心夹具应该就可以实现了,你的假如要利用原设备改造那就把自定心里面的结构改进一下,这方面接触过自动锁螺丝机用闭环控制,你这个应该用不到,纯机械应该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得植绒套是什么样得形状,压铆治具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设计得,贴图楼主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