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CORODAL相当于国标什么牌号铝合金材料?

楼主(2018-05-12):
截图为法国的图纸

网友:
据说是意大利得牌号

网友A:
ANTICORODAL百度出来是耐腐蚀铝合金
对照下表  可以用铝合金50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ICORODAL百度出来是耐腐蚀铝合金
对照下表  可以用铝合金5052

找到了这个零件的用途,只是一个电子检测的垫块,用在输送辊道上,不需要耐腐蚀,可能是国外的材料普遍比较好吧,对应国标就是比较好的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