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公差

楼主(2018-05-12):
请教一下   我现在有个方块 40X55  高度65  这个块跟固定板紧配,跟另外一个活动板滑配  基孔制的话  对应固定板、活动板方孔尺寸40X55,公差如何给紧配采用gb配 查表得:孔40+0.027/0   55+0.03/0   方块40+0.027/+0.009   55+0.03/0.01  那活动板40、55怎么给滑配公差

网友:
紧配就是过盈配合、滑配就是间隙,处于中间的叫过渡,现有的方块和固定板的配合是过渡。 固定板和活动板要求滑配的话,就看你的间隙要求多少了!

网友:
公差配合的选用有一定的原则:
两零件装配后,需要传递载荷,则选择过盈配合;
两零件装配后有相对运动,则选用间隙配合;
两零件装配后,有定位精度要求,则选用过渡配合或者过盈量小的配合。
活动板40、55有相对滑动要求,选择间隙配合。如果滑动的位置精度有要求,不妨选择小间隙配合,运动一段时间后,间隙也会变大。

网友:
间隙配合尽量要选择小的,如楼上所说,时间长了,间隙就变大了

网友A:
楼主这结构会让人看了笑话,方块好赖改成圆柱。

网友:
40-55基孔制参考公差(丝):过度配,孔0--轴0,间隙配:孔2--轴0,过盈配:孔0--轴2。公差带根据机床精度。45钢表面硬度HRC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结构会让人看了笑话,方块好赖改成圆柱。

不可能是圆柱啊 ,方块是用来成型的,直面

网友:
先查公差等级表,看你要什么等级;
方孔主要是不好加工;
螺栓怎么画的怪怪的;
线径选用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