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工艺粗、精加工留量问题

楼主(2018-05-12):
各位大神,今天在车间学习技术员编制的工艺,有个问题不太理解,特此请教:
1、A基准面粗加工,留量2mm,(即A基准面还需要精加工去除2mm到成品尺寸);
2、B基准面粗加工,留量2mm,(即B基准面还需要精加工去除2mm到成品尺寸);
3、A基准面精加工至线,(即成品),
4、B基准面精加工至线,(即成品)。
A/B基准距离如图所示:成品76mm。

问题:工艺描述中,加工B基准面(第7条)是否合理或正确?

我的理解:A基准面粗加工后,留量2mm,B基准面粗加工,也留量2mm,我认为“至A基准面尺寸为80”;因为我测量的话,会直接以实物为准;
工艺员解释:“至A基准面尺寸为78”,其中“A基准面”指的是成品尺寸,不是实物,所以为78.

网友:
楼主理解的对!

网友:
楼主理解的没问题 这种情况就是得统一标准 要么就按照图纸尺寸 然后留量多少 给出工艺过程 要不就是按照实际加工过程中的过程尺寸 给出工艺过程

网友A:
第七条,内容说的是粗加工至A基准面为78,个人感觉这里面"A基准面"是重点,就是指理论上的A面应该在的位置,而不是上一个工艺步骤形成的粗加工面。粗加工面显然不是“基准面”,“基准面”是图纸上的面,你的第一张图上表达的很清楚,基准标志很显然是在“加工完成后”图纸的理论尺寸上。粗加工面误差是比较大的,可能会只留了1mm,那么你再按找这个面找80就错了。

楼主: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有类似的标准可以参考吗?

网友:
工艺员说的没有错。原料A,B面都粗加工之后,AB面的尺寸是80。当B基准面粗加工之后,接着加工B面到成活尺寸;再以B面精加工后为基准加工A面到成活尺寸。

网友B:
这种需要多面开粗的,最好是在工艺文件上注明当前开粗工序走完之后,毛料剩余的厚度(直径)等尺寸,以免产生歧义!

网友:
工艺员解释:“至A基准面尺寸为78”,其中“A基准面”指的是成品尺寸

工艺员的解释合理,因为A基准面是图纸上的那个,红线是中间尺寸,这个中间尺寸可以在一定范围里变动。所以讲明是A基准面就不会发生歧义
在工艺中,常有尺寸链换算。把这个理解了,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对吧,基准都应该是精加工出来以后的面,若重复做基准使用,会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需要多面开粗的,最好是在工艺文件上注明当前开粗工序走完之后,毛料剩余的厚度(直径)等尺寸,以免产 ...

对的,我觉得操作员也需要这个尺寸,这样便于直接测量;如果遇到粗心的,可能就不会自己再加上A基准面那2mm,直接按照78控制两个粗加工面之间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对吧,基准都应该是精加工出来以后的面,若重复做基准使用,会产生误差。

应该不会错。最后成活尺寸肯定都是以精基准加工的。
用粗基准加工精基准,是留有加工余量的,误差在加工余量里。
用粗基准先加工一个精基准,然后再以这个精基准加工另一个精基准,最后以精基准为加工基准到最后的成品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七条,内容说的是粗加工至A基准面为78,个人感觉这里面"A基准面"是重点,就是指理论上的A面应该在的位置 ...

正解,手动点赞

网友:
楼主同事说的对,基准面一定要理解通透,以后的基准描述都是这个意思,不可混淆

网友:
工艺员说的是准确的,但是这样拐着弯写的文件可能会对操作者产生误导,需要自己单位内形成共识,避免出错。

网友:
出工艺卡,或者是粗加工零件图

网友:
基准多次转换,由粗到精

网友:
宁留多,勿留少。

网友:
工艺说的是对的,精加工面为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七条,内容说的是粗加工至A基准面为78,个人感觉这里面"A基准面"是重点,就是指理论上的A面应该在的位置 ...

同意。但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问题,因为我们根本无法确定A基准的位置。所以到A基准的尺寸到底是多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粗加工后,严格来说A基准是不存在的。这时候不能用A基准这个要素作为参考,而应该有其他表述。我的理解。

网友(点评):
A是一个假设的面。

网友:
操作余地大,谁干听谁的

网友:
很简单,先出粗加工A面(没有成型之前不能说是基准面),再加工粗加工并精加工B面,然后以B面为基准面精加工A面

网友D:
简单的东西写的不简单!
不能直接标注总厚度+公差控制?
+两面飞面?
画几个基准有用吗?好理解?

网友:
圾垃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的东西写的不简单!
不能直接标注总厚度+公差控制?
+两面飞面?

像有些铸件就是必须规定从表面铣下去多少多少

网友:
没错,工艺说的是到A基准面,肯定就是成品面。

网友(2018-07-06):
第三步以B面粗加工面做定位基准精加工A面,加工后加工面与定位面距离为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