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向心关节关节轴承的安装固定方式有吗

楼主(2018-05-12):
向心关节关节轴承的安装固定方式有吗,特别是外圈的固定

网友:
关节轴承外圈的安装方式跟普通轴承一样,该怎么设计配合就怎么设计。关节轴承与普通轴承的差别是多了一个“倾斜角”的参数。

网友:
关键是外圈和孔的配合选择。
看看这个挺好:http://www.docin.com/p-91171970.html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外圈固定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