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04不锈钢的弹性

楼主(2018-05-12):
我印象中,不锈钢是比较硬的。但是,今日我却看到了一些 304 的弹性件。请问 304 不锈钢是不是又可以细分成不同种类,其中有的弹性较强呢?还是:304 不能再继续细分成不同种类了、所有 304 不锈钢的弹性都一样 ?

网友:
至少根据不同的加工状态弹性坑定是不同的,冷拉的肯定是比退火的弹性要好一些,

网友A:
能不能详细描述:304不锈钢做 的弹性件
我知道一种,不锈钢丝织成网,然后再折叠(弯曲)成各种形状,形成减震器。
这是弹性元件,但减震特性不好控制。算是一种高级的减震器

网友:
304是可以作为不锈钢弹簧的材料但和304不锈钢的弹性关系不大,如同65Mn作为弹簧钢。

网友:
首先要知道弹性的一个名称叫弹性模量。它只跟材料的化学成分有关,跟组织变化、热处理状态无关。304作为一种钢牌号,化学成分已经特定。所以弹性模量是不变的,也就是刚性是不变的。整个弹性件的弹性主要还是看他具体的结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详细描述:304不锈钢做 的弹性件
我知道一种,不锈钢丝织成网,然后再折叠(弯曲)成各种形状,形成 ...

叫“V形管内定位弹片”,“不锈钢弹扣”,淘宝上有几家在卖,链接我就不贴了。是一个弯成 V 形的钢片,一端有个凸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V形管内定位弹片”,“不锈钢弹扣”,淘宝上有几家在卖,链接我就不贴了。是一个弯成 V 形的钢片,一 ...

不是这种东西
是网。之所以用不锈钢,是出于环境因素
据介绍,可以作为相位同步的减震器。怎么控制确实不知道。其设计计算中几乎都是概率统计,当然还有动力学
这种东西不可能出现在淘宝网上,除了订做,不会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