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材料

楼主(2018-05-12):
有没一种材料有着橡胶一样的摩擦力,硬度和尼龙差不多(不能把20目左右的碳化硅磨料压碎),耐磨系数最好超过橡胶。

网友A:
楼主是要做一个工具作为被夹持柄,用来带动沙皮纸或钢纸磨片,打磨工件,这个工具要有很强的摩擦力和一定的硬度强度,便于安装在所设计的非标设备上,是吗?

网友:
尼龙的改性材料, 比较橡胶增韧尼龙, 表面粗糙度再高些, 可能就行.
       如有什么可电话沟通.
                 136363107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做一个工具作为被夹持柄,用来带动沙皮纸或钢纸磨片,打磨工件,这个工具要有很强的摩擦力和一定的 ...

有什么好材料吗?

网友(点评):
尼龙棒试过吗?(前几天没上网,请谅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好材料吗?

尼龙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