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辊压机液压系统谈一下蓄能器

楼主(2018-05-12):
      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一般可以认为由五个部分组成,即动力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和液压油,蓄能器就是属于辅助原件。      液压系统液压油压缩性非常小,对系统冲击吸收小,有少量泄露系统就会失压,如果我们想长时间保持压力或稳定压力就要用到蓄能器。蓄能器的原理就是利用气体的更大的压缩性来保持/吸收压力,主要作用有三个:①作为动力源。②吸收冲击。③补充泄露保压。

      作为动力源的蓄能器一般安装在泵站上面,这篇文章就作为 如何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泵站 的一篇系列文章。前两篇的连接在这里,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去看看。

   1.怎样设计一个液压系统
  2.怎样设计一个液压系统(2)——控制系统的设计
       蓄能器作为吸收冲击或者保压提高响应速度来使用的时候一般安装在靠近执行机构。液压系统设计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空洞的理论不会带来水平的提高,就算熟读千遍可能面对实际的设计问题还是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还是拿出来一个实例来讲一下蓄能器的使用。之前看过一篇辊压机的液压系统论文,这篇论文不同于一般灌水文,还是有很多干货的。辊压机系统看似简单但是在这一种蓄能器作为辅助动力源的系统里面是非常典型的应用,里面蓄能器的几种不同用法,传感器的使用和控制逻辑都很有代表性,并且还给出了选型的计算方法,看了这篇文章我感觉自己可以偷懒不用自己敲字了,发出来和坛友一起学习。向原作者和出版社表示感谢!

网友:
蓄能器的作用很关键,能不能保持稳定的压力全靠它

网友:
开篇文字对蓄能器的理解太肤浅了,像泵站上的蓄能器大多是吸收泵的脉动的,作为紧急动力源的蓄能器多装在执行机构附近,有些作为辅助动力源用于间歇大流量执行机构可以减少对泵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