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程图材料明细表中材质,材质名称显示两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12):
请问SolidWorks2015装配工程图材料明细表中材质一栏,材质名称显示两遍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工件材质名称较长,标题栏中材质一栏有超出的曾经编辑图纸格式,改动过材质一项文字的大小

,是否有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A:
删掉一个。你插入明细表的时候,是不是重复操作了?

网友(点评):
他模型属性里面材料对应链接的哪个里面。填了2次材料的属性 所以就2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删掉一个。你插入明细表的时候,是不是重复操作了?

图片里的位置你填写了2次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位置你填写了2次把

是这样的,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改明细表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位置你填写了2次把

这个是别人给的零件图要出工程图,我们自己的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里的位置你填写了2次把

我直接删除列表中的2/3/4项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