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升降台没力,行程不到位

楼主(2018-05-13):
换46#液压油后,出现液压无力,行程不到位现象,求教。
单向阀,换向阀,溢流阀,节流阀都已清洗.

网友:
有液压原理图吗,不然不好分析的。有可能换油过程二次污染的

网友:
换油之前的运行状况是什么?

网友:
有压力吗?

楼主:
换油之前一切OK,简单升降台没安装压力表

楼主:
是不是要换32#的液压油

网友:
看看滤油器,是不粘度大了滤油器通不过。还有里面有空气

网友:
不是洗了阀就可以的。。。你要一步一步分析原因,一般来说46#油品还是可以的,不是主要原因。

楼主:
空气已排,泵的出油口有油出来。就是升降台无力,升速度很慢,放个重物就不动了

网友:
油泵是什么形式的,如果是径向柱塞泵注意排气,轴向柱塞泵注意灌泵,齿轮泵检查吸油。重点检查溢流阀是否杜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