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怎么控制

楼主(2018-05-13):
步进电机转速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步进电机的转速是通过控制器给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的频率来控制的。控制器给步进电机发一个脉冲,步进电机就转一个步距角。
转速公式n=f*θ/(360*m)
m为细分数,整步m=1;半步m=2.
步进电机的转动方向通过改变脉冲顺序来控制。

网友:
也是一样靠 发脉冲

网友:
脉冲频率 。 看你驱动器细分 然后对应脉冲频率会有对应的速度。

网友:
转起来超级简单,定时器中断发脉冲,三天就会,但要想转好超级难,有些特殊行业没个三五几年想都不要想

网友:
截的,供参考。
步进电机的转速与脉冲频率成正比,即脉冲频率越高步进电机的转速也越高,但提高了脉冲频率虽然达到了提速作用,却损失了力矩。
力矩随脉冲频率升高而下降的原因:
步进电机产生失步的两个原因就是:
一、控制脉冲频率高,此时转子的加速度小于步进电机定子旋转磁场的速度。
在步进电机供电电源设计好后,定子线圈冲电时间常数基本是固定的,假设时间常数是0.02S(0.02S充电到最大值的63%),如果步进电机接受的脉冲周期大于0.04S(占空比为50%,频率小于25HZ),定子线圈即可以获得足够的能量产生足够带动转子的力矩。如果脉冲频率过高,比如50HZ(占空比为50%,脉冲周期大于0.02S),定子线圈获得的充电时间才0.01S,少了一半的充电时间,产生的力矩就减少了很多,致使转子跟不上定子旋转磁场的速度,每一步都落后于应该到达的平衡位置,并且距离平衡位置越来越远。积累下来的结果就造成了失步.
当然50HZ的频率太小了,本例子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随意说了一个数解决方法:1、降低脉冲频率,别认为麻烦,调试步进电机大部分是调节脉冲频率的过程
2、如果不想因降低频率而造成速度太低,那么加大步进电机供电电流
3、减轻电机的负载
二、控制脉冲频率低,此时转子的速度高于步进电机定子旋转磁场的速度。
还以上面的0.02S充电时间常数为例,脉冲频率低,定子线圈充电充分,其产生的力矩就大,此时电机的负载如果较轻,转子就会超过应该到达的平衡位置,定子磁场又要拉转子回到平衡位置,同样其在回平衡位置时又会反越过平衡位置而落后于平衡位置,恰恰此时下一个脉冲到来,于是转子只好在落后于平衡位置的地方开始新一轮的步进。如此循环,同样造成每一步都落后于应该到达的平衡位置,并且距离平衡位置越来越远。积累下来的结果就造成了失步。
解决方法:1、提高脉冲频率
2、不想太高速,那么减小步进电机供电电流。
3,上面两者都不能调节,换力矩小的电机。
伺服电机的说明书上一般都会给出矩频特性图,或是力矩与速的关系表。从大多品牌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可以看出,步进电机在小于600转/分的速度时,输出力矩是正常的。超过1000转/分时,力矩急剧下降(当然也有部分电机在1200转/分时,力矩输出正常).
所以将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定为600转/分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当然这个600转/分不是一个通用的数据,具体还得去资讯厂家,向厂家要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600转/分的定义只是为了告诉您在选择电机或是前期设计转速,要考虑到步进电机转速小的特点!
小灰马mxh  | 发布于2015-10-16 举报| 评论 2 4
步进电机的转速不要设定过高,不然会造成失步。
不同的步进电机的最高转速有所不同。
同种步进电机在负载不同的情况下最高转速也有所不同,具体可以看步进电机的说明书。

网友(点评):
最最关键的合理的加速度这文章没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