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轴承(齿轮)箱怎样加润滑油

楼主(2018-05-13):
请问各位,我设计了个轴承箱体(其实不是箱体,是圆柱形箱体,回转接头),是全密封的,箱体内只有轴、轴承,对外界的两端(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有密封件密封,箱体内加注润滑油(或具体的齿轮油),但由于工作环境问题不能加排气元件,加注润滑油的量应该怎么控制(或者说加注多少)?说明一下,这个箱体内的轴承(轴)转速,一般情况下小于50转/分钟,最高也小于150转/分钟。

网友:
如果不允许排气,没有呼吸孔,当箱体内的轴承运转后产生热量,内部空气体积膨胀,内部压力会不会升高,将润滑油从密封处压出来?我们以前有一个变速箱,供应商厂家没有设计呼吸孔,最后润滑油从所有密封的地方往出喷油。不过你这个转速不高,1秒钟1转。

用润滑脂润滑轴承不可以吗?可以设计润滑脂通道,用油枪往里打润滑脂。

网友:
转速低,完全可以用润滑脂润滑,不用润滑油

网友:
加注量最低也要到轴承钢珠能够浸入。你这个转速比较低,可以做一下实验看看热平衡是温度是多高,加入升高太多可以加一个润滑油循环冷却的装置。

网友:
只要设计黄油注射孔就解决了!可以密封的那种!

楼主:
用的轴承是推力调心滚子轴承,可以用润滑脂不?用润滑脂不好吧?

网友:
设计个注油孔,然后往箱体里边打油

网友:
低速重载,考虑下寿命较长的润滑脂。

网友:
润滑脂妥妥的。

网友:
你这个润滑油应该是锂基润滑脂,楼主可以买这类供油系统,实现自动化定时,定量润滑轴承,之前我们在做冲床自动化时用到过。

网友:
这转速,直接润滑脂多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