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10.0有几个版本?

楼主(2018-05-13):
图示的UG快捷方式图标是不是正版的?或者是UG10.0的其中一个版本?(因为我启动这个图标后的界面和别人的有点不一样——见截图)

网友:
一般私人电脑或小型企业安装的都是盗版软件,你现在这个快捷方式跟是不是正版没关系,这种快捷方式都是可以选择使用得,如图:

网友:
盗版只要能用就行,不在乎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版本,多个模块。你启用了一个与别人不一样的模块。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