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机械设备的电路图

楼主(2018-05-13):
下面是我设计的一个过滤设备
①是进水法兰 ②是排污口 ③是浮球开关(装了一个过滤器) ④是滚筒(可以转动) ⑤是水泵 ⑥是喷嘴 ⑦是出水法兰 ⑧是电机 ⑨是电箱
下面是电路图
设计的目的是:当水位上升,浮球开关的常开触点闭合,使中间继电器的线圈得电;中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闭合,接触器的线圈得电;接触器的常开触点闭合,从而电动机得电而运行;当液位下降,浮球开关常开触点又断开,电动机停止运行。
如上图所示的电路图是否能达到这样的要求?电路图还存在哪些问题?

浮球开关是这样的

网友:
初看问题在浮球开关的选用上,如果是触点式的那工作在直流电路里控制继电器会产生火花,影响寿命,还有控制水位的范围,范围小会频繁启动。

网友:
选型错了,中间继电器后面加交流接触器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时间继电器后面是加的接触器的线圈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电火花的产生不清楚,设计的时候也没考虑到
水位不会频繁上升,可能一个月上升到浮球开关的位置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是KA  交流接触器是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继电器是KA  交流接触器是KM

将时间继电器及接触器的文字符号已更新

网友B:
看上去是水位到,有电就水泵工作的机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是水位到,有电就水泵工作的机制

热继电器没启用?

网友:
还有一点,L3接的直流电源 , 接触器线圈最好接在L1 L2上  这样缺相就不工作了。

网友(点评):
接触器三相都接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继电器没启用?

谢谢你的提醒,热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已加上去了

网友:
看后受益匪浅

网友B:
楼主对10号楼的说法没理解,这样可以缺相保护,但一般不建议这样做,2次线太乱。
还有一般要有按钮启停自保,特殊场合才像楼主这样做。
再者水位开关触点一般只能220V以下用,既然引入零线了,建议控制回路用220V。

网友:
建议用两个浮子开关,避免频繁启动。要不然上下水位差别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10号楼的说法没理解,这样可以缺相保护,但一般不建议这样做,2次线太乱。
还有一般要有按钮启停自 ...

QS1与QS2是万能转换开关
做成这样可好?

网友C:
最主要的一点,你得避免水位波动,造成浮球开关频繁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的一点,你得避免水位波动,造成浮球开关频繁动作

我这个设备差不多半个月才会上升一次水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好

哪里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不好?

理由同前---启停自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由同前---启停自保

我用的是转换开关,不需要自保,按钮是需要自保的

网友:
对,尽量要用自保,这样故障停机或停电后可人工干预后再启动,较合理。比如热保护后,反复启动至烧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设备差不多半个月才会上升一次水位

不是说多长时间,而是在水位临界状态时,不能发生触点跳动

网友:
最好加个缺相保护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