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牛人请进--重谢

楼主(2018-05-13):
看看这二张图的表面这么光是怎么处理的呢。高碳钢热处理62度之后的产品,柄外圆直径不增加0.01mm。求做这方面工艺的牛人联系

网友:
是镀络吗?

网友:
看着像是镀硬铬

网友:
难道不是镀镍吗?是不是跟二保焊焊枪保护嘴表面一样的材质?

网友A:
首先兄弟的拍照工艺有待加强,从图片这么低的清晰度无法分辨是电镀的还是抛光后啥也没干的

抛光的方式不说了,很多,适合这种杆子的相对较少,拖曳抛光应该效果最好,但是对前制程要求高 ,如果是轮子抛,应该也可以,不过能做到的厂家也不多

如果是电镀的,按照10微米的标准,可能相对较难,因为尖端放电效应,导致杆子本身电镀后尺寸差别还是比较大

网友:
表面的光泽透着暗暗忧伤, 应该是镀镍。

网友(点评):
评价到位

网友:
电镀装饰铬

网友:
装饰铬  0.01不够,应该是镍

网友B:
电解吧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解吧这是。。。

我觉得也是

网友:
应该是镀镍吧,但是可能不好加工,余量太小

网友:
怎么看似”金刚石涂层“扁锉刀手柄呀。

网友:
这图拍得够坑,看着像镍像拋光。如是抛光,尼龙轮就搞得出这效果了

楼主:
这个图片是外国佬的产品。应该是镀的化学镍。镀层国内技术是可以搞定。但是镀之前是就是处理不好,镀出来的效果也不好。这个量很大,产品有一面是有一条槽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兄弟的拍照工艺有待加强,从图片这么低的清晰度无法分辨是电镀的还是抛光后啥也没干的

抛光的方式不 ...

量很大,最好是用化学抛光,滚筒之类的。抛好光就拿去镀华学镍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很大,最好是用化学抛光,滚筒之类的。抛好光就拿去镀华学镍

你没有发尺寸的比对照片,如果比较长,那么滚筒的厂家就很难找,每次抛光的量也会比较小

镀化学镍就算在镜面上,应该也达不到你拍摄的那种效果

还有,现在想要找化学镍的厂家会很难哦,现在不是含镍废水比较难搞了,而是含磷废水,,化学镍刚好镍和磷都包了。。

网友C:
电解抛光+涂覆Nickel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抛光+涂覆Nickel PLUS

你好,电解抛光有没有可以联系的厂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电解抛光有没有可以联系的厂家?

我们工厂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电解抛光有没有可以联系的厂家?

138187512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工厂有

把你们厂联系方式告诉下我,我的扣扣1727971001

网友(2018-09-04):
电解抛光?

网友:
我司的高端钝化效果也可以达到这样,膜厚100NM左右,联系电话1386263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