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图纸理解1

楼主(2018-05-13):
请教各路大神,这个带着直角-0.5,-1.5的符号是啥意思?是孔口倒角C0.5-C1.5的意思吗?为啥还有个负号?

网友:
德国图纸一般都喜欢这样标注,网上查到的理论解释太复杂了,实际意思就是倒角

网友:
清根清角,DIN标准

网友:
清根清角

网友:
学习一下,肯定有用

网友:
“—”的符号表示:必要时去除,不允许有毛边。
有是有会有“+”符号:允许留毛边,不允许去除材料

网友:
就是清根倒角的意思

网友A:
DIN ISO 13715里面定义的很清楚,可以参考

网友:
有标准可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N ISO 13715里面定义的很清楚,可以参考

真正的大神

网友:
德标的标注是挺难受

网友:
内倒角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