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厚板氩弧焊焊接方法

楼主(2018-05-13):
请问各位大神,3.5mm以上钛合金厚板氩弧焊焊接时,接头怎么设计,老师傅说可以不开坡口,也不留肉。直接调间隙请问大家这个间隙应该在什么范围合适?

网友A:
钛合金强度高,不好焊接,容易焊接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强度高,不好焊接,容易焊接变形

就是不好焊接,但是现在需要解决厚板焊接的问题,焊缝尺寸还有余高全都取了标准的极限。标准上最厚的是3.0mm,所以3.5的接头应该怎么设计希望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我们有一种弧焊设备,可以做到14mm以下的钛合金板材不用开坡口,直接焊透,单面焊双面成型。也不需要留缝隙(当然,留也行)。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5921772395(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