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滚珠轴承和板材如何连接

楼主(2018-05-13):
本人是新手,想要知道这里的轴承是如何和板材连接的。谢谢各位大师指导!

网友:
应该用的是类似易格斯滑动轴套。图纸看不是很清楚。

网友:
焊接、铆接、螺接等等。

网友:
看不清楚  但是轴承和平板连接大多用的是带座轴承,轴承座用螺丝锁在板上。

网友(2020-03-20):
做个轴承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