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改性材料跟碳纤维复合材料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05-13):
想问下这两种材料有什么区别?

网友:
非专业人士回答不了你,建议找度娘。

网友:
以前接触过碳纤维,但不熟悉。碳纤维复合材料就是指传统意义的碳纤维材料,热固或者热塑成型。可能碳纤维改性材料是类似塑料材质里面加炭纤维丝作成碳纤维增强塑料或者其他材质表面贴碳纤维补强那种做表碳。碳纤维目前发展并没那么普及,很多技术被东丽等公司垄断,相关技术资料不多或者不公开

网友:
碳纤维是一种重要的增强纤维, 主要用于提高材料整体的刚性, 常常用于材料的增强刚性的部分.

如果你想只是想找碳纤维,国内主要的厂家有恒神, 中复神鹰,威海拓展;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UzMTk1fGQxMGUwMDlhfDE3NTQxOTIzODJ8MHw%3D

如果你要做的是量小部件大的产品,常用的就时复合技术, 也就是将纤维编织和平铺在树脂中, 复合材料具有更高的刚性和强度, 你也可找五行科技, 恒神, 中复神鹰,威海拓展他们的网站看下。

如果你要做的部件是量大部件小的产品, 那最好使用改性技术, 改性技术生产效率高, 价格更低廉, 常常使用注塑和挤出技术, 公司你可找: 五行科技, 安特普, Sabic.

这些公司的案例比较多, 你更专业些.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跟我联系: 136363107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