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60的孔忘记开底孔,好加工吗?怎么处理好?

楼主(2018-05-14):
    板材的下料图上漏了,现在怎么处理好?

网友:
钻个孔就行了

网友:
板料,线切是最简明的了。
做夹具定位后重新去下孔也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底孔 就直接钻床钻就行了呗

网友:
那需要钳工自己划线,先底孔再加工大孔。

网友:
划线,打点,开孔器搞

网友:
钻60孔是常规操作

网友:
划线钳工找点,钻孔,前提是板材要固定住,不能让板材旋转了

网友:
薄板开孔器直接硬干,厚板多换几个钻头慢慢搞,或者直接用加工中心开出来

网友:
多厚的板?考虑能否激光切割?

网友:
这个底孔是什么意思,没听说过。板料下料?冲压件?还是平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