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的基准选择问题

楼主(2018-05-14):
近来,画图过程中与同事合作,就图纸基准标注问题产生疑问。
我习惯将加工基准在图纸中表示为基准,例如轴两侧的顶尖孔。
而同事倾向于以使用基准作为标注基准,例如轴承位为基准在图纸中标出。
感觉都有道理,不知道大家在作图中基准是如何选择的。

网友:
我的习惯是后者

网友:
上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设计要考虑加工,但不是服从加工

网友:
以轴承位为基准——称设计基准
以顶尖孔为基准——称工艺基准
两种方法都要可用。最好是设计基准与工艺基准相同。

网友(点评):
有时候以设计基准标注,检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检了

网友(点评):
要知道有的零件不允许保留中心孔,所以还是要用设计基准。

网友:
原则上设计基准与加工基准要尽量一致,但是,如果你是设计工程师,那你尽量按你的零件要求找一个基准。如果你是一个工艺工程师,那你就以机床加工要求找基准。

网友(点评):
有时候以设计基准标注,检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检了,所以一直想不太通

网友:
个人认为图纸应以使用基准为准

网友:
工艺基准可以不等同于设计基准。。。。

所以,没毛病。

网友:
多方面考虑,要加工的了,检测得了,满足设计需要。

网友:
使用基准作为标注基准更能表现使用性能要求,但不一定能反应加工工艺的基准,编制工艺时需要重新设计加工基准和公差来保证相关要素的公差关系。加工基准作为标注基准主要倾向于加工工艺要求,但不一定能直接反应使用性能要求,可能需要计算转换。

网友:
你做机械设计多长时间了?“一直想不太通”,这有什么想不通的?看看书,查查资料,就有正确的答案。

网友:
我是设计工程师, 一般以使用基准为准。

网友:
都可以!这个不应该纠结!

网友:
设计基准最好与加工基准统一,便于以后的零件加工和测量

网友(2018-08-24):
做设计的目的是为了使用,加工工艺是为了满足设计要求,测量是为了检验加工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明白了这些就知道怎么选啦,在设计基准、加工基准、测量基准不能统一的情况下优先满足设计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