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耐磨板的较平求助

楼主(2018-05-14):
铸铁耐磨板的较平求助,最近有一批耐磨铸铁板厚35mm.长2000mm宽600mm,要求平面度3mm以内,现浇注出来后发现有几件达到5mm不符合尺寸要求,现想把它较平,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做到(不用加加工余量,再进行机加工的办法),请大家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铸铁板较平?没办法较平,材料特性决定的,铸铁材料是非弹性材料。
只能通过加工保证平面度。

网友:
不加工就加筋板呗,2米多长。这个有点看运气,运气好说不定会出几张,运气不好就难了,铸造这东西毛坯件谁能说的准。

网友:
找个长一点的热处理炉,炉板处理平整,然后件摆好以后进行退火吧温度高点,或许能行,以前我们铸铁零件退火的时候出现过变形的情况,肯定要试验多次才能找到方案

网友(点评):
人工时效是不是也行?

网友:
http://xtryjx.cn/equipment.asp?plt=26

网友:
我们厂在无锡,可以直接整形液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