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加工收费问题

楼主(2018-05-14):
  各位大神好,找厂家外协加工点东西,原料我们提供,外协厂家进行切割、焊接,外协厂家说收费标注是工料对半,这样合理吗,如果不合理,怎么收费才算合理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工料对半来计算的。但是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焊接除外。

网友:
普通碳钢一工一料可以的!

网友:
行业的规矩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按照工料对半来计算的。但是压力容器和压力管道的焊接除外。

焊接底三根,面四根的钢架,两个人也就是三天时间,焊接有四十个左右,这样下来,我们的原料费用1万多块,加工费用也得1万多块吗?这样下来人工时费可真是不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接底三根,面四根的钢架,两个人也就是三天时间,焊接有四十个左右,这样下来,我们的原料费用1万多块 ...

一般情况是按那个原则计算的,但也不是死的。这个计算方法就是你心里要有数,最多也就这个数,别让他给翻倍或者太多。最终价格根据所干的活的复杂程度可以谈论,你觉得报价超出你的预想,那你可以拿出你的合理理由去谈论。生意本来就是谈出来的,不是你报多少,我就得接受多少。

网友:
从我们公司的外协方法我算看出点门道,第一,货比三家,多找几家问价格;第二看质量,价高和价低的质量差别怎么样,主要看他们以往做的产品;第三,根据你自己的产品难度去判断,要求高的话选质量好的,要求不高的次之,一般多看几家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
我从来不报吨价。
我按图报价。
每个焊接件用料规格不同,复杂程度不同,报吨价不准确。

网友:
不相信楼主雇几个电焊工试试就知道了,,,有可能费用更高,

网友:
工料对半是人工费和原料费大概差不多的意思吗?
抱歉,新手,请多多关照,学习了

网友:
焊工挺辛苦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焊工一个月也就四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