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可以分离非磁性0.1mm板材的设备?

楼主(2018-05-14):
如题,来料是一叠几百张板材,大小A5纸张左右,有相关经验的大侠,请留言联系

网友A:
材质,柔韧性。最好有图片才好判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柔韧性。最好有图片才好判断呀!

材质:铜板,陶瓷板,铜板及陶瓷复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

用打印机类的设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打印机类的设备吗

搓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搓纸机构

我先来了解一下,谢谢大侠,方便的话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打印机类的设备吗

0.1mm的铜箔太薄了,分张器就不用考虑了。

或者使用飞达上纸机构:吹散+阻挡毛刷+真空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mm的铜箔太薄了,分张器就不用考虑了。

或者使用飞达上纸机构:吹散+阻挡毛刷+真空抓取。

动图看起来很有意思啊,我们的需求也是分开后用真空抓取
你是上海的代理吗ou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来了解一下,谢谢大侠,方便的话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可看下打印机,复印件,点钞机,印刷机等的搓纸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看下打印机,复印件,点钞机,印刷机等的搓纸机构

非常感谢,我先度娘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