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弧齿锥齿轮的最大扭矩

楼主(2018-05-14):
在这个扭矩作用下,产生的弯曲应力是持久极限弯曲应力的2.75倍。
请问这个最大扭矩应该怎么查,或者有公式可以得到吗?我查了机械设计手册并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请大神解答。

网友A:
"在这个扭矩作用下,产生的弯曲应力是持久极限弯曲应力的2.75倍。"这句话来自哪里?也就是这句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扭矩作用下,产生的弯曲应力是持久极限弯曲应力的2.75倍。"这句话来自哪里?也就是这句话是在什么情 ...

这是一篇论文里的公式的参数,这句话是后边的参数解释给的。

楼主:
公式是科尔曼和纽约罗切斯特弧齿锥齿轮啮合效率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