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密封件怎么找型号

楼主(2018-05-14):
这个密封是布勒公司提供的,用于液压油管的,可是上边没有型号,只有布勒内部的序列号。这个是什么密封,怎么找型号呢

网友:
给布勒公司直接打电话询问啊,一个照片看不出来什么的,连个直径大小尺寸都没有

网友(2019-03-06):
可以自己测量噢兄弟!!!沟槽尺寸!!!然后找一家车削密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