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精准啮合

楼主(2018-05-14):
图中的共有20个料斗,是可以拆卸的。它们围绕着齿轮旋转,如何能做到每次拆卸安装料斗后料斗都能与齿轮精准啮合。请教大神,换别的翻转方式也可以。

楼主:
现在的状况是齿轮啮合不顺

网友A:
怎么个齿轮啮合不顺?只有一个料斗齿轮是传动的是吧?

网友B:
这种不如直接上马耳他结构
真要这么玩,小料斗整体偏心10mm左右,旋转到位后,汽缸回弹,尺面咬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齿轮啮合不顺?只有一个料斗齿轮是传动的是吧?

20个料斗绕着齿轮箱旋转,只有固定的位置才能保证料斗与齿轮箱啮合上,如果料斗拆卸后再安装还得重新对齿,不然的话就导致料斗与齿轮箱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如直接上马耳他结构
真要这么玩,小料斗整体偏心10mm左右,旋转到位后,汽缸回弹,尺面咬合

马耳他结构必须每个料斗按顺序旋转,我这个可以用软件选择任意一个料斗进行动作。
在个小东西还用不上气缸……

网友C:
感觉那20个料斗形状挺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马耳他结构必须每个料斗按顺序旋转,我这个可以用软件选择任意一个料斗进行动作。
在个小东西还用不上气 ...

第一,你直接旋转过去,齿轮是不是会打架?你无法保证齿轮是在那个点上,顺顺当当你可以过去的。第二,中间齿轮结构不动,原则上可以永动,然后你的料斗整个盘面是则气缸顶出后,再旋转,那么你的齿轮就不会和中间齿轮打架了。再然后,当你选定料斗的时候,气缸回缩,齿轮不是侧面相碰,而是正面直接贴合,就不会打架了。

网友(点评):
你分析的很准确,现在的问题就是料斗与齿轮箱侧面对接啮合位置不容易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直接旋转过去,齿轮是不是会打架?你无法保证齿轮是在那个点上,顺顺当当你可以过去的。第二,中 ...

谢谢你的解答,我这个小设备就是自动下料的,插上USB供电就可以用,要是再加气缸气源那些东西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那20个料斗形状挺复杂的

3D打印没问题。

网友A:
用凸轮。凸轮在低位时旋转位置,定位后,电机带动凸轮顶推翻转料斗。你可以考虑下,行不行。

网友D:
换档齿轮见过吧 要么试试

网友E:
为何一定要用齿轮来翻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何一定要用齿轮来翻斗?

您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凸轮。凸轮在低位时旋转位置,定位后,电机带动凸轮顶推翻转料斗。你可以考虑下,行不行。

凸轮结构可以实现翻转的动作,但还需要个抖动的功能,当料斗翻转到90度时齿轮箱还会上下抖动。凸轮的话就不能实现这个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档齿轮见过吧 要么试试

查了下换档齿轮,不知你说的这个结构怎么运用到这个设备上,请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查了下换档齿轮,不知你说的这个结构怎么运用到这个设备上,请指教。

为了顺利啮合齿轮侧面倒角

网友F:
从你给的结构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增加一个辅助机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顺利啮合齿轮侧面倒角

齿轮箱的齿轮和料斗的齿轮都已倒角,但效果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你给的结构看,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增加一个辅助机构就行。

什么辅助机构呢,请指教。

网友G:
要简单的话,又不能用气缸,就用电机转换成电推杆,料斗上做个拨块。料斗不在翻转位的时候靠弹簧拉平,到了翻转位推杆推顶料斗上的拨块实现翻转功能,要抖动的话,推杆来几个伸缩(此处伸出靠电机,缩回还是靠弹簧),这样做要简答很多呢,电推杆可以是曲柄连杆的,也可以是其它旋转变直线的机构,但此处我认为曲柄连杆最简单,最便宜,最容易制作,一个齿轮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简单的话,又不能用气缸,就用电机转换成电推杆,料斗上做个拨块。料斗不在翻转位的时候靠弹簧拉平,到了 ...

听您这么说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我的样机已经做出来了,还是比较倾向在这基础之上改进改进,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点评):
如果是3D打印,齿轮这些成本倒是可以忽略,那定位问题就变成了驱动轮的定位控制问题了,这个加个位置传感器,转盘转过去到下一个料斗期间,加一次驱动轮的位置回位动作。类似机床的回坐标原点动作

网友(点评):
驱动轮定位没有问题,问题是料斗由于可拆卸所以它的定位比较难。

网友(点评):
料斗有自然状态下的定位吧,比如加个定位珠什么的,不然位置不确定,那神仙也对不了啊

网友H:
你主动齿轮是一直在转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主动齿轮是一直在转动吗

不是一直转,料斗到位后开始转。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是一直转,料斗到位后开始转。

当料斗齿轮转过来和主动齿轮假如侧面错位了,就啮合不上吧

网友I:
把你与料斗衔接的那个齿轮一般的齿直接去掉,包一层类似弹弓优绿胶的材料,在初始齿的位置开一个缺口,在翻转到顶点的位置开一个缺口,,这个其实口缺口,包胶外圆直径参照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料斗齿轮转过来和主动齿轮假如侧面错位了,就啮合不上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你与料斗衔接的那个齿轮一般的齿直接去掉,包一层类似弹弓优绿胶的材料,在初始齿的位置开一个缺口,在翻 ...

靠着摩擦力使料斗实现动作这个创意不错,但是产生摩擦力的条件是两个零件有接处,在这个设备上如果料斗与齿轮箱的齿轮有接处摩擦的话,20个料斗旋转就会一顿一顿的,如果摩擦力过大也会出现卡死现象,如果摩擦力过小还不能翻转料斗。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着摩擦力使料斗实现动作这个创意不错,但是产生摩擦力的条件是两个零件有接处,在这个设备上如果料斗与 ...

网友J:
建议在齿轮中心出处做一个定位基准孔,用于拆卸安装时的重复定位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在齿轮中心出处做一个定位基准孔,用于拆卸安装时的重复定位作用。

可以是可以,但客户用的话每次拆卸安装都需要对基准太麻烦,关键是一有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卡死现象。

网友K:
齿轮侧面加定位槽。

网友L:
我认为现在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料斗齿轮的一致性应该不错,每一个的位置是基本是相同的,主要是主动齿轮的位置不固定导致在在于料斗齿轮啮合是出现碰在一起的情况,这种情况我感觉应该在主动齿轮上想办法增加一些定位销或者挡块之类的或者直接增加一个接近开关让主动齿轮每次都停在一个位置,同时增大齿轮两端的倒角,把齿轮基本做成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现在楼主的问题应该是料斗齿轮的一致性应该不错,每一个的位置是基本是相同的,主要是主动齿轮的位置 ...

齿轮箱是固定的,主齿轮回位也没问题,问题在于料斗拆卸再安装后需要重新对准齿轮啮合的位置,若有偏差20个料斗旋转啮合时就会与主齿轮发生卡死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K:
齿轮侧面加定位槽。

料斗的侧面有个限位柱,能起到一点作用,但如果有误操作使料斗翻转个小角度的话就会出现卡死现象了。

网友(点评):
回位扭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齿轮侧面加定位槽。

嗯,我现在就想的是如何设计回位扭簧能让料斗自动回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简单的话,又不能用气缸,就用电机转换成电推杆,料斗上做个拨块。料斗不在翻转位的时候靠弹簧拉平,到了 ...

自然状态下定位满足不了自动修正的功能,最好还是在安装料斗后能自动对齿,我现在正考虑在料斗位置增加个扭簧,让它不管怎么动都能回位。

网友(点评):
是啊,回位也得有个定位的基准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