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德国设备的内部结构是气缸吗?

楼主(2018-05-14):
最近有台德国设备要国产化,拆开看,这个像气缸活塞,但不确定,因为没看到密封。请各位大牛,帮看看是气缸吗?
设备里面通过进气口送气,没有出气口,活塞位于中心位置不动。
在受到外部载荷(未画出)作用时,里面的活塞能上下微微移动。当外部载荷消失后,活塞回到中心位置。

补充内容 (2018-7-3 10:59):
该结构起到气动平衡功能,不知道是否需要自己设计加工,还是有成品可以采购?

网友:
国产化,这个词用得好

网友:
能不能有多两个图片

网友A:
这个不是气缸,原理和结构有类似的地方;这个装置我的理解,好像是用于缓冲或减振用的; 利用中间件(活塞)前腔和后腔无压差,保持平衡,

网友:
从不同角度多拍几个图片,贴上来。

网友:
猜测跟三位气缸的中位一个道理

网友:
排气是否在控制阀换向时,通过控制阀的排气孔排出去的?

网友:
锁紧缸吧

网友:
能不能找到它的说明书或者其他资料,发上来?让大家都开开眼界

网友:
既然是山寨,那何不来多几个图看下,这个图真的看不明白,或者说拆的更多点

网友:
看楼主的式样和外螺纹单动缸比较相像,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这种小型缸应该是迷你型单作用气缸,内部会有弹性或油压做为支撑的。

网友:
从不同角度多拍几个图片,贴上来

网友:
应该是一个缓冲器,

网友B:
告诉你,楼主,你发的这个我即将量产,脚步比你快,你还是失了先机

网友(点评):
最可爱的人

网友:
微微移动 也许是气囊呢,不需要密封 甚至不需要保养。

网友:
不是作缓冲用的?气体缓冲清洁柔和

楼主(2018-07-03):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气缸,原理和结构有类似的地方;这个装置我的理解,好像是用于缓冲或减振用的; 利用中间件(活塞 ...

对的,就是起到气动平衡的作用。谢谢!

敢问,这种结构需要自己设计吗,是否有成品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楼主,你发的这个我即将量产,脚步比你快,你还是失了先机

支持这位兄台。

这个结构只算设备里很小一部分,我们重点不是做这个结构。如果有成品采购,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