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式场合的轴承 配置问题

楼主(2018-05-14):
请教大家轴承配置的问题,下面的轴承外圈是放开的,工况是150rpm,载荷不大,但是对上面的盘的跳动要求比较高,直径420 跳动控制0.1以内最好能到0.06
领导要求加平面推力轴承,但我认为尽管平面要求挺高,但是转速不大,没必要加,求各位大侠意见。

网友A:
齿轮和转轴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和转轴的连接,,,,,

下面是塑料齿轮,这是以前的一贯做法

网友:
下端的齿轮带动轴旋转,轴带动最上端的盘旋转。上圆盘与上端的轴承只在轴承内圈有支撑,如果上端圆盘面积较大,旋转起来,上端圆盘的跳动要达到要求,不好保证。
若把上端轴承换成端面推力轴承,上端圆盘与推力轴承接触面积增加了,再加上结构上做定位设计,应该比较好保证跳动。个人建议,其他社友继续补充。

网友:
用不用推力轴承取决于负载,而不是转速

网友(点评):
重点来了

网友:
“领导要求加平面推力轴承”,“”我认为尽管平面要求挺高,没必要加“”,你脑子有病啊?

网友: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轴承?,竖直工作主要受轴向力,是应该用推力轴承吧,这转速很低不用考虑

楼主:
算了一下 竖直方向大概是84kg ,加上5Nm的弯矩,固定端用的是双列角接触

网友:
下面齿轮受力,也可以加一对角接触轴承,刚性会更好。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上下就用两个垫片用螺丝锁住,有种锁不紧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