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穿梭车中的行走轴,可否与链轮做成一体?

楼主(2018-05-14):
穿梭车中的行走轴可否与链轮做成一体? 像齿轮轴那样 成为一个链轮轴?我是想写篇论文,找到这种素材,我是优化设计,如果能做成一体,考虑链轮与轴重量 轴的强度优化 然后有限元
如果是分开的话 目标函数约束条件就少了 仅仅是对轴优化设计了,与链轮分开,这种文章就太常见了, 难度降低 难度不足以到达一个高度

再有相应的有限元分析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多谢!

网友:
链轮是标件,肯定尽量使用标件是合适的。除非特殊应用。

网友:
想要设计成一体,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分开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从传动精度要求,生产的通用性,加工和装配的方便程度,售后维修的拆装,都可以一起分析下,期待见到楼主发表的论文

网友:
没必要,你只是写论文,难就随便了。

网友:
问题是有必要这样做嘛,你非要 做不是不可以。

网友:
写论文啊!
唉!希望你打消这个方案。重新想个。
不是不能做。是脱离实际了。
成本,工艺,后续的维护成本。会被老板骂死的唉。

网友:
论文与实际要结合。做在一起加工难度,成本,安装调试,售后这些都需要再论文体现出来的。

网友(2021-12-28):
这个太篓了

网友A:
你做设计不考虑成本吗?
你知道链轮和轴做成一体,那个锻件的材料利用率是多少吗?
在没有经验或想不明白的时候,还是按照传统的结构设计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设计不考虑成本吗?
你知道链轮和轴做成一体,那个锻件的材料利用率是多少吗?
在没有经验或想不明白 ...

我改成锥齿轮与轴做一体了

网友:
要是做成一个整体,加工师傅会好好问候那你的。

网友:
写论文-脑子好用
实际干-脑子有病
非必要不要别出心裁

网友:
互换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