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simulation 有限元分析里面的焊缝分析问题

楼主(2018-05-15):
两个实体之间的焊缝怎么用solidworks  simulation 分析焊缝强度,知道simulation 接合命令里的边线焊缝和点焊,但是好像只能用在钣金实体和曲面实体

网友:
把焊缝画成实体不就得了

网友:
分析模块中有接头工具,接头工具里有填角焊缝和边焊缝。
百度搜索:“SolidWorks Simulation:计算焊缝尺寸”有篇文章你可以看看,这里不让贴其它网站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