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具怎么做?

楼主(2018-05-15):
要做一套检具,没有什么经验,求大佬指点。几个零件基本都类似,要检的尺寸是一个圆孔和椭圆孔的距离,另一个尺寸是圆孔和椭圆孔的连线和一个在空间位置的球头的中心的距离

网友:
新手来围观,椭圆?这个孔很少见啊

网友(点评):
看着像长腰孔,估计楼主说错了

网友:
定性测量就做个通止,定量测量就装表,当然不可能打三坐标了

网友A:
mark学习一下,这个零件应该是小钣金件焊接,精度要求高吗?

网友:
围观,这个孔很少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rk学习一下,这个零件应该是小钣金件焊接,精度要求高吗?

球头位置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