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这个Y轴上的机械手部的结构,是怎么运动的

楼主(2018-05-15):
这是什么,用来做什么

板子是固定在圆弧齿同步带上吗,同步带带动手部运动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有电机,驱动同步带以带动手部运动,我看过这里好像没有电机,那么手部的驱动装置在哪里 求助大神

网友A:
红圈这个地方应该是转向机构,其实这个滑台移动的动力就是你上方的吊装的东西。

网友:
建议拆下看看。

网友B:
1、装配台,换工具时有用
2、手腕,工具安装处
3、驱动箱
我的理解,供你参考

网友C:
电机在你红圈的右边那个地方

网友:
直线模组!

网友:
根据型号在网上查查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这个地方应该是转向机构,其实这个滑台移动的动力就是你上方的吊装的东西。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动力是上图所示的地方吧,应该是Y轴(第一手臂)移动的驱动装置,我不清楚的是手部位置的移动装置在哪里,电机带动圆弧齿同步带,安装固定在同步带的连接板以及板下面的手部也会跟着运动。我在现场看过没有发现电机的位置,还不能拆哦。就是下图红圈所示位置的结构,电机安装在哪个地方,让红圈位置沿着导轨在Y轴方向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在你红圈的右边那个地方

谢谢你的回复,你说的动力是上图所示的地方吧,应该是Y轴(第一手臂)移动的驱动装置,我不清楚的是手部位置的移动装置在哪里,电机带动圆弧齿同步带,安装固定在同步带的连接板以及板下面的手部也会跟着运动。我在现场看过没有发现电机的位置,还不能拆哦。就是下图红圈所示位置的结构,电机安装在哪个地方,让红圈位置沿着导轨在Y轴方向移动

网友C:
这种机械手普遍用于注塑行业。你可以找下威猛机械手看看,前段时间也有大神把结构图发出来到论坛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机械手市场价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机械手市场价多少啊?

不知道,它是广东伯朗特有限公司的产品,你可以打服务电话咨询一下。你知道这个二轴机械手是做什么的吗(用途),还有它的手部应该是什么样的吗?可以分享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械手普遍用于注塑行业。你可以找下威猛机械手看看,前段时间也有大神把结构图发出来到论坛

我这个是YZ轴机械手,主要是手部结构不清楚,就是我发的图上没有手部结构,所以不知道怎么接下去设计。前面有人告诉我图上是一个装配台,换工具时用的,我又在百度里找相关资料没找到。主要是想知道老师要我设计二轴机械手的用途,以及手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装配台,换工具时有用
2、手腕,工具安装处
3、驱动箱

这是什么装配台呢,找资料找不到,学生我想知道详细的知识,还请大神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