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铜合金表面怎么进行无纹路抛光处理

楼主(2018-05-15):
        钨铜产品(含钨90%,铜10%,钨粉压制成型后将铜融化渗入坯料),硬度约220-240HB,进行精雕表面或者研磨表面处理后表面粗糙度Ra可以达到0.4以下,但是在20倍显微镜下会有明显加工纹路或者浅划伤,不能进行震动或者滚筒抛光(会碰伤),怎么解决该类产品的表面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没有产品形状的都是耍流氓

网友B:
1.理论上通过机械抛光获得的表面粗糙度最小,对于W70Cu30合金可达到0.044 μm,电解抛光次之,机械磨光最大;
2.硫酸-磷酸系适用于W90Cu10 的电解抛光, 初步确定了电解抛光的最佳工艺参数为:硫酸与磷酸体积比2 ∶7 、温度为45 ~55 ℃、抛光时间4 ~ 6 min 、电流密度15 ~ 25 A/dm2 。经电解抛光, 试样表面相对反射率高达90 %以上, 原始表面的微小的划痕可以完全消除。

网友C:
好整,看形状与公差要求。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产品形状的都是耍流氓

这是产品 的基本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整,看形状与公差要求。无图无真相

要求表面无纹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理论上通过机械抛光获得的表面粗糙度最小,对于W70Cu30合金可达到0.044 μm,电解抛光次之,机械磨光最大 ...

刚才试过你这个方法了,但是没反应,倒是316不锈钢可以抛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试过你这个方法了,但是没反应,倒是316不锈钢可以抛光

你试的电解抛光吗,没反应可能是因为钨铜表面必须预加工到比较高的光洁度,电解抛光才能获得较高的抛光质量,抛光前要除油去氧化处理,电解液要加入聚乙二醇、硫脲、丙三醇等作为添加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的电解抛光吗,没反应可能是因为钨铜表面必须预加工到比较高的光洁度,电解抛光才能获得较高的抛光质 ...

抛光前Ra小于0.15,是用的电解法,聚乙二醇聚合度多少呢?方便告知这三种添加剂的加入量吗?

网友A:
化学机械抛光,平面研磨抛光,lapping,我说的这个三个名词其实是同一种抛光工艺,可以做到完全无划痕

但是价格不会很便宜,你可以上网搜索下能加工的供应商

不会提醒一下,看你电镀要求是镍0.5微米,粉末压制成型的工件使用铜来填充 但是肯定还是有间隙,注意电镀后吐酸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比你抛光还难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学机械抛光,平面研磨抛光,lapping,我说的这个三个名词其实是同一种抛光工艺,可以做到完全无划痕

 ...

嗯,谢谢,我们公司一直是生产钨铜、钼铜、CPC等新材料,镀镍有自己的生产线,但是0.5微米的镍层确实是第一次,之前都1微米以上,钨铜这块的镀镍工艺还算成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们公司一直是生产钨铜、钼铜、CPC等新材料,镀镍有自己的生产线,但是0.5微米的镍层确实是第 ...

恩,你们有镀镍经验,那么问题不大,不过如果抛光工艺你们不是自己搞,那么要注意厂商的抛光后清洗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抛光前Ra小于0.15,是用的电解法,聚乙二醇聚合度多少呢?方便告知这三种添加剂的加入量吗?

具体要咨询卖抛光添加剂的厂商,贵司钨铜镀镍是电镀还是化学镀,我们在寻钨铜镀镍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咨询卖抛光添加剂的厂商,贵司钨铜镀镍是电镀还是化学镀,我们在寻钨铜镀镍的供应商。

我司既可以进行钨铜、钼铜化学镀,也可以进行钨铜、钼铜电镀,今年还新增加了两条完整的镀镍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司既可以进行钨铜、钼铜化学镀,也可以进行钨铜、钼铜电镀,今年还新增加了两条完整的镀镍线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贵司在哪个地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贵司在哪个地区。

长沙升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顺强
联系电话:15084866255
公司在湖南长沙市宁乡市金州新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长沙升华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许顺强
联系电话:15084866255

好巧,上周才安排采购发了一款钨铜电镀镍的底板给贵司询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巧,上周才安排采购发了一款钨铜电镀镍的底板给贵司询价

贵司是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贵司是哪里?

武汉优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武汉优信

你那边也生产钨铜产品吗?对于钨铜表面抛光,除了电解抛光还有用到其他方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