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助:伸缩门解决方案

楼主(2018-05-15):
依图所示,三扇门,底部需装滑轨及滑轮,以使几乎重叠的三扇门可推至上图右侧。需求:
1.门宽约700mm,厚20-30mm,重30kg/扇。速度80-100mm/s,噪音60分贝以内。
2.需两个方案,手动与电动各一种。

请能帮忙解决我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帮帮忙,我的微信号是tomato2023,费用请私聊。谢谢!

网友A:
找找货运电梯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找货运电梯门的原理

货运门应该还是有固定轨道的,我们这个装不了。

网友:
推拉门可以吧

楼主:
下面不可以有轨道的

网友:
楼主啊,你把所有要求条件都说出来啊,这样大拿好给你出意见

网友:
三扇门平面打开或者三扇门重叠闭合时,其中有一扇门始终在一个位置不动?

网友:
你这个直接去家具广场看看,做推拉门的新款就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
把条件说清楚,可以有针对的设计方案

网友:
可以做成隐藏导轨,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