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的设计基准,哪一个不合理?为什么?

楼主(2018-05-15):
附件中两个钢结构的俯视图纸中,出现两种不同的尺寸标注方法,即设计基准的选择不一样。

大家看看哪个设计基准的选择比较合理?不合理的话,为什么?

                        (1)

                       (2)

网友:
第2种合理。第一种没有表现出产品外形尺寸,这是一个关键尺寸。有没有道理?而且这种结构的中心距离应该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尺寸。

网友:
第二种相对合理,先确定主结构的定位,再根据主结构确定次结构的顺序。不过也不完全正确,还有个别矛盾的地方。

网友:
以前我做电梯轿厢的时候,设计过轿厢底部框架。标注基本上是梁的距离是边到边的距离,梁的宽度也需要表达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边到边,这样看无论是内部空间还是外部空间都一眼明了,而且有些是不对称的,你用中心做基准?

网友:
这两张图标注的是中间几根横梁的位置尺寸,我觉得还是第一种合理,位置尺寸还是标注中心距更准确,如果梁上受力的话通常也是在中心线上,并且现场施工中由于横梁横截尺寸多少都有偏差,取中心线可以减小偏差的影响。
楼上几位说的整体外形尺寸是关键尺寸有道理,但这两张图只是作为中间横梁的施工图,外形尺寸应该会在别的图上标注

网友(点评):
说第二种合理的显然没搞清楚什么叫设计基准

网友:
显然第二种,毕竟你量尺寸的时候不可能每个都找到中心吧。。。

网友:
我认为像这种钢结构方便检验,方便加工的基准就为设计基准

网友:
1、华丽的中心线定位,用在这种框架性钢结构上,有点学院派形而上的风格,表面严谨却不实用,是一种脱离了实际的理想主义风格的体现。
2、第二种标注,大俗乃大雅,方便施工成型,绝对是几十年临床经验的结晶。

哈哈,乱点一翻

网友(点评):
最喜欢你这种说话不负责任,但说的挺有道理的人

网友:
按第一种标法大概会被师傅骂

网友(点评):
那只能说明那个所谓的师傅是250,它可曾明白什么叫设计基准,什么叫工艺基准

楼主:
看看大家有多少种不同的理解?把你工作中的经验和理解分享出来,一起学习,讨论和提高。

网友:
要么都用中心线,要么都用边线,加工时根据管径转换。第二种基准取边线,标尺寸却用中心线,不是很懂这样的标法。

网友A:
都不合理,
第一种,使用中心线作图,好看,但是不利于加工和检测,如果是粗活,纯属找麻烦,会被焊接的师傅骂死。但是,如果对框架要求很高,比如飞行器,应该使用这种作图法,保证受力点都在中心线上,整体框架受力的稳定,重心的稳定,但不应该是使用边上的横梁做0位起点,不使用纵坐标标注,如果要使用的话,应该是十字中分线。
第二种,做图纸时要么都用中心线,要么都用边线,0位用边线,位置用中心线,典型的基准不统一,基准飘移,和第一种一样,不利于加工和检测,而且焊接后偏移大
正确的是:粗活,使用边线做0位,纵坐标标线都在管边上,要求很高的话,使用中心线作为基准起点,以各管的中心线作为尺寸标记位置

网友:
第二种是不是应该把上面的型钢全部都标边?

网友:
第一种,我手里设计院的图纸全部都是第一种,讲真,第二种标法我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点评):
层主见过世面,比那些土鳖强,说的设计基准,你车间如何转换成工艺基准,与设计需求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合理,
第一种,使用中心线作图,好看,但是不利于加工和检测,如果是粗活,纯属找麻烦,会被焊接的师 ...

顶你

楼主:
看来大家对这个真有不同理解。还有哪位社友有不同看法?

网友(点评):
看法就是设计就这么要求的,必须做到。你工厂怎么加工是你工厂的事,设计院才不管那JB事呢。对于设计院而言,它只需对钢结构设计规范负责。

网友:
标注有时按设计基准,有时按工艺基准,有时按检验基准。有的3个基准可以同时满足,有的只能满足一个。并没有对错之分,看侧重点而已。图2的基线为检验基准,后面的横梁却是设计基准,显然不合理;而图1中横梁粗细不均,使用中心线作为设计基准是合理的

网友:
可以被测量的...

网友:
有点看不得不太懂

网友:
型材桁架结构,都是标注杆件轴线。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楼主分析

网友:
第二种 方便测量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一个工程师出图都是依照加工为指导原则的。简单讲,一种尺寸的标注是有必要的使用工能为前提的。比如说第二种:他以底边为基准,所要保证的是0-850这端位置的尺寸精度,使得加工误差和焊接误差全部回缩。第二种保证的是中心轴线的尺寸。没有所谓的那种好那种不好,设计师的图就是一个设计师的语言。对我来讲就是看他表达的是什么,要保证哪个更加精准。同样的东西别的设计师出图然后加工出来的东西更加符合尺寸要求,这就是别人出图的基本工好,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加工,尽量用设计尺寸去补预期中可能会出现的误差,这就是张好图,更深了说,这就是个好设计,这就是一个有经验的设计师值钱的地方。

网友:
就这两个而言第一个合理。中心线作基准标准的也是中心线,第二种面做基准但标准的是中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一个工程师出图都是依照加工为指导原则的。简单讲,一种尺寸的标注是有必要的使用工能为 ...

支持!
设计要先了解加工,了解材料特点。方通等材料,外表面是有黑皮的,还有可能直线度不是很好。如果这个架子尺寸要求不是很高(纯方通或型材组焊的钣金框架一般要求不是很高),0点选择第二种,但后面以中线也不对的。如果要求高,也就不是这种结构了,在0点选择上不会选方通外边,而是通常另外有块板,要铣面加工的。

网友:
第一个合理,我们一般钢结构焊接的框架标注时要么中心到中心,要么边线到边线。

网友C:
基准最好要统一,设计基准,加工基准和测量基准最好要是同一基准最好,从你的这个图纸上看应该时第二图的比较好,方便测量。因为是刚 结构的,第一幅图纸在焊接的时候怎么测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准最好要统一,设计基准,加工基准和测量基准最好要是同一基准最好,从你的这个图纸上看应该时第二图的比 ...

基准不统一的时候,就要从设计基准往测量基准(实体)上去换算。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C:
基准最好要统一,设计基准,加工基准和测量基准最好要是同一基准最好,从你的这个图纸上看应该时第二图的比 ...

这个回答100分,
三基准统一是王道!!!!

网友:
能做到基准统一最好,但现实是很难做到的,从设计者角度出发,首先是要满足设计要求,所以设计基准很重要,加工和装配基准,就需要专业的工艺工程师去转换了,既要满足设计要求,又能保证加工和装配。所以两个图标注的基准,要看零件用到哪个地方,重不重要。工况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