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此摆架左右晃动的问题

楼主(2018-05-15):
这个为一个机械摆架,j箭头铰链关节处使用调心滚柱轴承,但是实际使用时此结构左右晃动,请各位帮忙看下铰链处调心滚柱轴承是否使用合理,或者改用别的轴承。谢谢

网友:
晃动应该是刚性不够

网友:
调心轴承是需要调节的,有调节结构吗?建议你先详细说说你功况,我怎么看都不需要调节轴承,恕我看不懂。

网友:
调心滚珠轴承千万不要用,如果一定要用也要增加一个深沟球轴承做为支撑,它很容易碎掉,负载轻,而且轴承本来都能晃动的,所以支架也不稳。

网友:
同意4楼,调心轴承用在这里有问题,你需要用圆柱滚子轴承,或者用自润滑轴套。

网友A:
楼主把摆架工作时的运动说一下,然后,摆架工作时上面有载荷吗?这个两个铰链处用调心轴承,你是怎么考虑的?

网友:
可以用销,经常转动可以用滑动轴承

网友:
铸铁轴台型滚珠轴承组件了?

网友:
应该是轴承选型不对,承重轻点的用深沟滚珠轴承,重的用滑动轴承加挡板

网友(点评):
加工不好只能调心轴承啦 有加工精度,没人愿意用调心轴承的

网友:
调心轴承是有径向力的时候用的吧,这个东西如果有径向力就可以用,那种轴承要调预紧力的,调的好,很好用,调不好就是个垃圾,径向力不大的话也可以用深沟球轴承的

网友:
我感觉向丝网印刷机,那个用的深沟球轴承--外球面立式带座轴承 UCPxxx    kpxxx   (xxx代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摆架工作时的运动说一下,然后,摆架工作时上面有载荷吗?这个两个铰链处用调心轴承,你是怎么考虑的 ...

摆架有负荷,摆架做上下运动,2次抬起和下降后,有左右偏移,也称作为摆动,这个是印刷机上面的,调心轴承的选用是为了安装时解决高度不平的问题,后面由一个100气缸做动力

楼主:
3楼意见很好,我们也开始跟换轴承了,这个是印刷机上面的,摆架上下定位精度要求很高,不能有偏移,调心轴承是解决安装高度不平的问题,我一直有不能用调心轴承的怀疑,以前没有加CCD自动对位系统,所以调心轴承调整好就可以用,现在加了CCD,导致每次上下后都有位置偏移。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用一根整轴

网友:
穿轴吧,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如果没有妨碍,直接将两个轴做成整根试试。

网友:
把轴承型号加大应该也对稳定性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