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朝上牛眼轴承接触面材料选择

楼主(2018-05-15):
想做一个承载2吨的可移动工作台,底座用4个朝上的牛眼轴承,上台面不知道怎么选择材料,上台面底面想设计成一个平面,上面放一个2吨的物体,使他能够万向移动。因为是4个点,不知道怎么计算受力,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最好能增加阻力,主要用人力推使上面的物体对位,不能移动的太快。请大家帮忙指教,在这里多学习。

网友A:
4个牛眼轴承支撑2吨的重量,你想都不要想,虽然我不会算

网友B:
这几个牛眼扛的住吗?
还不如把底板挖个槽,底面铣平,倒上润滑油,移动板接触面铣平直接放上去推

网友(点评):
还可以直接上面移动板上分布气孔,充气顶起来,那滑动系数,酸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牛眼轴承支撑2吨的重量,你想都不要想,虽然我不会算

TB2RKQ5dFXXXXaLXXXXXXXXXXXX_!!1716044081.jpg 这种就行啊

网友:
最好画个图
一堆文字,看得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实在要这么玩,多放几个牛眼吧。牛眼扛的住这个力,上面的板也扛不住啊。另外要移动靠人推,启动的那一下力气要大啊,停下去的那一下,停不住啊,都要考虑下。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牛眼轴承上面放一平台,然后直接压在牛眼轴承上做相对滑动,你需要选这个接触面的材料,是这样的吧? 这样的话估计要多弄几个轴承吧,不然支撑点数少,压强大,平台磨损很快,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牛眼轴承上面放一平台,然后直接压在牛眼轴承上做相对滑动,你需要选这个接触面的材料,是这样的 ...

理解的很对,就是我表述的不清楚,接触面的材料选择什么材料的好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牛眼扛的住吗?
还不如把底板挖个槽,底面铣平,倒上润滑油,移动板接触面铣平直接放上去推

哈哈,果然是大神,比我还能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