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盒贴标(整圈套标)哪位做?(此贴关闭)

楼主(2018-05-15):
标签来料为透明印花塑料的,热接环状;使用时手工套到盒子上。现要搞成自动套标,盒子自动输送过来,标签可以做成一大卷方便机器自动套标。一定要套一整圈,不能散,把盒子包起来,热接或粘接都可以。要适应四种以上不同规格类似产品,可以手工调节。

网友:
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
枕式包装机应该可以吧,枕式是可以宝环状的,不过4种以上规格调整起来麻烦
可以请教论坛包装的版主

断刀大侠,忘了是不是这个ID

网友:
这种为了旋转可以用两边自动夹住盒子,然后进行旋转。其他就是贴的膜用滚子拉动传送,这种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们可以做 楼主怎么联系

网友:
你好, 我这边是可以做的, 包括前段输送,后端封箱,码垛, 都是可以做的,

网友:
我们可以做公司在苏州可以的话联系1586263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