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称重哪位做?

楼主(2018-05-15):
来料为食品盒,到称重皮带上后,装载食品,上位机控制 称重皮带 根据需要移动,上位机根据需要随时即时采集重量数据。
称重皮带大小:200x500
与上位机接口:称重皮带电机转速启停控制、重量采集。
物品最大质量:350g,平均质量200g,精度0.1g
称重皮带速度:50mm/s-150mm/s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小皮带放到一个称上么,不过你要的0.1g,这要求高了吧,一般不是千分之五吗

网友(点评):
是的,要买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一个小皮带放到一个称上么,不过你要的0.1g,这要求高了吧,一般不是千分之五吗

这个我可以给你做,怎么联系你?

网友:
你好, 这个在线称重我这边可以,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