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6 花屏问题

楼主(2018-05-15):
为啥打开较大的装配体,拖动旋转就会出现花屏,电脑配置应该可以了,有没有人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驱动没装好? 处理器没是啥处理器

网友:
配置很低的飘过,也没花屏过

网友B:
驱动重新装下,或者升级下驱动,A家专业卡花屏,我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重新装下,或者升级下驱动,A家专业卡花屏,我是这么解决的

我重装好几遍了,2018的也装了试了下,一样,另一个笔记本装了没问题,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好? 处理器没是啥处理器

试了好多下各种版本的,估计是显卡问题,重装驱动也不行

网友(点评):
可以换个显卡试试,一般花瓶都是显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好多下各种版本的,估计是显卡问题,重装驱动也不行

哎,可惜了我的显卡啊

网友C:
电脑配置低,显卡不好,建议部分零件压缩或者轻化,这样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配置低,显卡不好,建议部分零件压缩或者轻化,这样好点。

电脑配置还可以吧,主机箱配了2W多,应该不是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