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画和标注对不对

楼主(2018-05-15):
请问这样画和标注对不对?

网友:
尺寸标注圆心到圆心

网友:
第一次画图吗?需要改的地方太多,建议随便找个设计院的图纸参考一下,再去车间了解了解工艺

网友:
您的基准在哪里?

网友A:
建议坐标标注,你那个孔作为原点

网友:
按图能做出来就说明尺寸标全了。

网友:
楼主自检一下,给的标注尺寸是否可以画出零件来,如果不能,那还是尺寸给的不全

网友B:
基准不清,尺寸不全。
找不到基准,中心孔和整个零件的尺寸控制从哪里开始?假如中心孔作为基准,零件最右端和最上端的控制尺寸看不到,零件的夹角的控制尺寸也没有。

网友:
先不说规范不规范我就问你 按这么标注您自己能画出来不?

网友:
别的不说,一个完整的圆孔标个“R7”,你要气人也不要太过分

网友:
标注有问题就不说了,图画的也有问题,主视图有什么用?直接就用左视图一个就行,板厚标上

网友:
一眼看去,肯定不是垂直的,夹角尺寸呢?一个夹角尺寸都没标注。你标两侧长,跟它相切的R10圆怎么定位?标圆心尺寸?

网友:
这个最笨的方法就是你照着你出的图纸,自己再画一遍,能画出来首先说明你尺寸标全了,你这个角度都没有,你自己都画不出来。其次是机械标注的基础知识,这个应该看看书籍,基本功问题。多去车间看看,看看他们怎么加工的会对设计和出图大有好处。

网友:
尺寸肯定是不全的,至少夹角的角度没有标!但是按实际做的话标个外形就行了,这种零件反正 也是CNC或线割机加工

网友:
我记得圆弧大于1/2圆的话要标注直径吧。
问题好像还有很多,楼主好像完全没有仔细看过手册吧。

网友:
只看自己的标注重新画一个,看能不能画出来再说,从图片上看,漏标注的有,标注不好的也有,估计给别人看图也感觉好乱。。。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配合件,形位公差尺寸公差也需要考虑。可以研究一下尺寸链

网友:
楼主应该是刚学画图或者就是基本功不好,没关系,多学习,就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坐标标注,你那个孔作为原点

请问应该怎么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不清,尺寸不全。
找不到基准,中心孔和整个零件的尺寸控制从哪里开始?假如中心孔作为基准,零件最右 ...

请问该怎么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