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的成对使用

楼主(2018-05-15):
角接触球轴承的角度是哪里,图中的中心线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样画呢。

网友:
中心线是球和轴承内外圈滚道接触点的连线。这条连线与轴承的中心线的垂线之间的夹角。说的有点绕口,你自己体会吧。成对安装时,就形成面对面和背对背安装的方式。

网友:
图示的中心线与竖直面的夹角就是你要的角接触球轴承的角度,你这个图里是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晰,所以画的角度很大。实际角度没有那么大,所以在你看来可能是画得很夸张,与实际不符吧。
单个轴承能够承受一定的径向力和单一方向的轴向力,成对使用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轴向力,一般配对使用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书看不明白该去问老师啊。真把网络当成万能的了

网友:
延长线的交点应该是受力的支点

网友:
首先,我来回答你的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角接触球轴承的接触角是哪里?这个可以看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可以看一下。
第二个,图上的中心线什么意思?
       中心线,顾名思义就是零件回转中心的一条假想线条。零件上各个线条要素都绕着这个假想线旋转。
第三个,为什么这样画。
       根据GB/t  17451-1998、GB/t 445.1-2002之规定,为了节省绘图时间和图幅,对称构件或零件的视图可只花一般或四分之一,并在对称中心线的两端画出两条与其垂直的平行细实线。----摘自《机械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  成大先版  第一卷  第二章 第八节《图样画法》。

网友:
装过很多角接触轴承。一般都是背对背安装。增加刚性

网友(2020-08-03):
背对背好用,面对面加转速上限,游隙刚性需要把持很有火候才行,一般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