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泵排量组合

楼主(2018-05-15):
求问市场常用的双联泵排量组合有哪些,排量分配时的原则是什么?

网友:
找供应商拿样本,排量可以自己跟据工况计算得到

网友:
看你想找齿轮泵还是柱塞泵,双联泵的组合主要看厂家泵体选择是否能够组成双联,一般排量相近就可以。

网友:
双联泵供同一个油源,一般情况是作为高低压或者快慢速用,首先要先确定实际工况两种流量是多少,再根据流量的大小选相近排量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