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有等距尺寸,并且对称时,如何标注

楼主(2018-05-16):
当遇到既有等距尺寸,并且图形对称时,时采用标注1的方法,还是标注2的?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
都可以。。。基准不同而已,看怎么满足你的装配要求就好。

网友:
2相对来说更严谨,但我画图更喜欢直接把每一段尺寸标上,更加万无一失

网友(点评):
就是不按标准随心所欲喽

网友A:
你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呀

网友(点评):
两种标注方法基准不同啊 怎么能一样呢?不懂工艺不要紧咱可以学 不懂装懂出来害人就不好了

网友:
一样,只是在细节上不一样,看个人习惯。

网友B:
我喜欢第二种,简洁明了,一看就很清楚,第一种还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第二种,简洁明了,一看就很清楚,第一种还得计算

是的,实际加工多采用第二种,一目了然

网友:
正确标注应该中心对称标注。这种对称结构要考虑累计误差问题。以中心往两边标注,公差平分,不会累计;逐段标注,后面的每一段,都要算上前面的所有误差

网友C:
插图就不能把顺序搞对吗?第一张图标注2,第二张图标注1,都不知道楼上的人说的第几种是说的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图就不能把顺序搞对吗?第一张图标注2,第二张图标注1,都不知道楼上的人说的第几种是说的哪个了

放图的时候顺序放反了,没注意
图上有说明是标注1和标注2

网友:
标注1:是以中心为基准
标注2:是以安装孔为基准
一边都是以中心为基准的,除非对安装孔距有特别要求的。

网友:
标注一的方法好,这样表达出来直接了当,清晰直接。一般我们都是这种标注方法。

网友:
第二种相对来说不够美观,仅此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呀

对,您说的对,我们还没到您这个高度,做的东西也上不了台面,更做不到您这样指点江山!
我们小公司,没什么标准,基准,机加工师傅能看懂,尺寸清楚明了就行!
另外,您搞清楚,我是不懂,但是,我没装懂!

网友:
主要看你的设计意图,对称要求更高就第二种,没有对称要求就第一种,工人也好加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您说的对,我们还没到您这个高度,做的东西也上不了台面,更做不到您这样指点江山!
我们小公司,没 ...

我来安慰你一下,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来安慰你一下,其实我也不懂

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教书的!
我不管懂还是不懂,我们小公司做一些自动化的小设备,压根用不上这些东西
一个零件图拿到车间,机加工的师傅会说,啊,你这个基准不对,我们做不了
你说会这样吗,这不是扯蛋吗!
另外一点,现在有多少零件要标尺寸的,我们一台设备,几百个零件都是CNC加工
标一下外形,孔大小就完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来安慰你一下,其实我也不懂

可能他们是搞飞机轮船,核潜艇,人造卫星高射炮的吧
目前我还达不到那个高度,将来也不会!

网友:
支撑8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他们是搞飞机轮船,核潜艇,人造卫星高射炮的吧
目前我还达不到那个高度,将来也不会!

兄弟,这个还是要懂的,如果零件没什么要求,那你可以随便标,要是零件有一定要求,标注其实是在告诉工人你的装配要求和设计意图,尽管现在的设备比较先进,精度也比较高,很多情况下为了降低加工成本,还是选择普通床子来加工的。

网友:
8#正解,如果工件总长有误差,从边为基准加工过去,误差累加,到最后的孔会偏差很大。一般会讲究对称性,分中。两种标法都对,结合实际,看你的工件是需要哪一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弟,这个还是要懂的,如果零件没什么要求,那你可以随便标,要是零件有一定要求,标注其实是在告诉工人 ...

做了这几年,也没特别留意基准这个东西,上学的时候老师倒是反复讲这个,刚入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后来发现根本就不需要。问了同行的前辈,他们基本一样,反正非标自动化的设备没那么高的精度要求,尺寸能看清楚就行!
这几年更省了,八九十都是CNC加工,尺寸都免了!
算下来,CNC贵是贵点,但是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了这几年,也没特别留意基准这个东西,上学的时候老师倒是反复讲这个,刚入行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后来 ...

首先,楼主没有资格去怼你,因为他也是由不懂到懂的,其次,你在现在的公司加工用的设备可能精度比较高,你要是哪天跳到另一个公司,可能用的就是精度差的设备。所以,学还是要学的,有没有用那是另一码事。其实在我刚毕业那几年,和你想法也差不多。

网友(点评):
把薄板零件的CAD图发给激光切割,随便标上一个尺寸,整个板子就切好了,用不着那么麻烦,也用不着纠结尺寸标注

网友:
个人习惯,读图方便,加工定位方便

网友:
标一个单节距尺寸,在表一个总长,总厂后面括号内写等于数量X节距

网友(点评):
我一直是这样标的,但是楼主给的好像有点不一样,数量×节距,和 节距×数量的区别。但是就实际而言,好像也没多大关系的,工人师傅都能看懂。

网友(点评):
现在新的标法好像都是直接nxm(=L)这种标法,最近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孔太多了,要怎么标

网友:
我觉得肯定是2,这是个对称件,画个中心线,然后就那样标注~